MS-7244主板问题

楼主(2010-09-13):
来的时候客户说键盘好使但是鼠标不好使
我测试也确实是这个问题
然后关机以后在开机就不亮了
档码档在25
于是换了三个显卡但是都不好使,发现桥供电的管子变颜色了,就把管子找相同型号的给换了,但是还是不亮档25,发现管子旁边的电容也热,把旁边的电容换了以后跑26亮机了,但是鼠标还是不好使,供电和阻值都一样,把排容摘了以后也是一样,io是83697HG的手里没有。不知道拿什么能代换,或者还需要检查那里请各位给点指导

换PS/2接口就好了

网友:
测量鼠标和键盘的阻值对比都一样,电压也一样,难道是鼠标键盘口自身损坏了吗
明天要是串不到IO就把口给换了

网友:
PS/2接口。再就是IO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如果不行在换io吧!

网友:
我个人看法这种问题我是不会去刷BIOS的
我找了个IO换上以后故障依旧,最后一招拆了个旧的PS2口
换上
结果进系统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