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独显就无法开机

楼主(2010-09-13):
主板为翔升N68S ,上独显就无法开机,触发开关后,诊断卡直接跑504C 4C48重复三四遍大概,然后跑 C100 ,C100显示一会,复位灯闪了一下,又开始重新跑504C 4C48,跑几遍后又C100,就是一直这样重复,  但把独显拿下来用集显就可以正常使用。  测了PCIE的插槽各电压正常。打值和好板比较了一下,    3.3V和12V的值要比好板高一些。 好板3.3V为179  而这块板为480   好板12V为200多吧,记不清了,这块板为600。 其它基本一样。   应该查哪里。

网友:
你的显卡是不是内中假9500 9800 的显卡

经常与主板兼容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桥导致,这板应该是单桥吧

网友:
桥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或者是桥和显卡插槽之间的电容有无损坏或丢失。

网友:
翔升的主板应该99%是桥虚焊了,我有个风行N500的翔升,跑码正常,上独显不显示,加焊桥后正常。

网友:
不知道你修的是不是这样的板子,如果是的,这种单桥的板子,
很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你可以使劲压桥然后上电,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桥空焊,直接加焊就行了

网友:
直接加焊桥 就是了

网友:
在换个显卡啊,有可能板子不支持啊

网友:
桥虚焊,加焊吧!!!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试防止不兼容  测试以后再加焊桥

网友:
加焊这种桥得把握好温度

网友:
这种板子,要么直接加焊下,要么直接就让他报废

网友:
还是加焊吧···  单桥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
加焊桥啊、、、、

网友:
单桥的话一般是 虚焊啊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典型的桥空焊,加焊桥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啊。

网友:
有可能显卡和主板不兼,我在配一台主机也遇到过。七彩虹C61的主板、七彩虹G21的显卡,都是全新的,用独显就不行,用集显正常。把显卡上别的机上测试也正常。最后换了一张显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建议先易后难, 先换个显卡试试是不是不兼容,  还不行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