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00-45 44循环 加急!加急!求解!!!!

楼主(2010-09-13):
V星N1996
AMD939针CPU
内存AD线直接进U座子
超级单芯片,南北桥整合
启动后诊断卡跑码 45 44-50 4C-C1 00然后这三组循环六七次后在C1 00处停顿一下
然后过去25 26一直跑到7F 79点不亮。。
想加下桥 应为板子比较大 VGA是很陶瓷加热那种 怕变形。。CPU供电IC  isL6566换掉好几个了
这板子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只要一摸6566IC就会掉电。求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 假负载上PG信号和复位测试点都是2.56V假负载上标识是PG1.5V复位1.2-1.5v左右
VDDDA标识是2.5V左右实际测试为0-0.12跳动!
仔细检查发现 PCI-E两根针掉到最底下了,没有锡炉暂时换不了PUI-E接口,停工等待中!!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显卡不过,我这里还有2快回焊都没好

网友:
点评 回复 引用 宇乐电脑 2010-9-13 20:16
加焊桥试、一下 点评 回复 引用 笑看成败 2010-9-14 00:47
CPU坏了...........
939桥坏的多 你说的那个貌似是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显卡不过,我这里还有2快回焊都没好

感觉乱七八糟的,没有对症一点的方子嘛

网友:
AMD 的CPU你最好还是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说有基地官方光盘 带显存检测软件的,是要购买还是可以在论坛下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网友:
重植珠做北桥   我做进很多939做了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这样解决:刷个BIOS,查下内存和桥的供电,然后不行就焊桥,在不行就报废了。以前都这样 现在基本看到单芯片的基本就测下供电正常的情况下BIOS也不刷了 直接上BGA。LZ换CPU——IC是因为CPU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桥吧,不插显卡能跑过,插上显卡循环跑,一般是桥空焊抓不住PCIE总线

网友:
好的,但是这陶瓷加热的BGA 一说到做桥就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