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3):
本人是机房管理员,发现有个机房其中十几台机器都有这样的现象,只要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CMOS里面的设置就会恢复默认,需要按F1重新设置,原来以为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可是换过以后,问题依旧。现在将近二十台主板都是这种毛病
请问应从哪里解决?

网友:
是很奇怪的事情,希望楼主问题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下啊!期待中!

网友:
一般是电池座锈了。

网友:
特别是INTEL原装板和华擎的主板。

网友:
电池座子的问题,加焊或者更换,

网友:
加焊座子,查查CMSO电路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
查5Vsb到 clear coms  和电池到 clear cmos 的电路试试

网友:
拿下电池来,你会看到座里有一个弹片,把弹片刮几下,向上掰一下。放上电池,量一下跳线帽上的电压是多少?如果还不到2.6V以上,那你就找找跳线帽与电池之间的二极管是否异常。

网友:
漏电的吧~~~

网友:
看看32。768晶振有没有起振  难侨不工作他也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座子氧化可能是漏电,具体参考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35&pid=1291079

网友:
不会是那个 华硕的 P4P800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