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假长城电源只有紫线和绿线正常

楼主(2010-09-13):
一个假长城电源只有紫线和绿线正常。分别为5.01V和3.65V   电源可以启动就是其它全部输出电源偏低。12V只有8.几V   3.3V也只有2.7V      上主板也能开机就是诊断卡上面的灯都不亮。CPU风扇和桥风扇都转。  里面的电容也没有鼓的。芯片用的是7500和    339      辅助电路用的是一个七脚的芯片P1014A。现在不知如何去修理。请各位高手告知一下。

网友:
这个看一下有没有一个调电压的可调电阻,有的话换一个再调一下就行了,没有的话就是494的1脚电压调整的电阻坏了。

网友:
回复 申再球 的帖子我这个是399啊。和439一样吗?

网友:
7500和494功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他是假长城??好电源才会用到厚膜IC做待机电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上面有一个长城的小标。很小的那种。而且 除了它就没有别的标了。干净的很。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里面也不像是长城的。

网友:
仔细看,是能看得出来的

网友:
电容有没有坏的,主功率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0-10-13):
参照一下本人转正贴,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60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