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单桥新问题

楼主(2010-09-13):
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器,看到机器后走到WINDOWS界面掉电,拿出板子,发现不掉了,以为是屏线没有插好,
剥开屏线没有发现断线的,那为什么只要一碰到屏线就掉了呢,开始就往屏线上走弯路,弄了好久发现,插不插屏线都是一样的,唉,走了许多弯路,掉电有的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真是没有思路了,请大家说一下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
那请问下,板子拿到手之前有没有被修过的呢?
如果是没修过的话,那就很少出现掉电的瑞象这种机器,有一定难度

网友:
板子没有修过,直接加焊桥可以吗

网友:
重植下桥就OK了

网友:
呵呵,重新加桥吧。

网友:
LZ有看电流的东西吗,,,看下还是升着高掉还是慢慢降着掉,,先看看CPU电压跳变是不是很大,,,,不管怎样你先换个CPU供电,,,,再讲

网友:
做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植一下桥吧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上BGA加热,OK ,,,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板子光好出问题

网友:
三桥合一的烂板子 懒的修它

网友:
楼主说的可以MCP67的桥,加焊,重植都可以。不过做完要注意处理呀,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你用什么电源测的啊?用维修电源看看电流,不要动不动就是桥

网友:
          重新置一个桥吧,就好了,这个芯片换的话也不要换全新的,搞不好就得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