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法启动,494+339

楼主(2010-09-13):
一个杂牌电源,接通电源没待机电压,查保险 207 二极管 开关管T3866 坏,(T3866没有C5027代换)全换后有紫5V绿3.6待机电压,但电源不启动,检查494各脚电压如下大家帮忙分析下 。  1 - 0.26V    2-49.5V   3-0.56  4-3.65  5 - 1.35  6 -4.53  7- 0V  8- 2.24
                                                                       九十脚为0V 11-2.22V  12-16.38V   十三四五脚为5V   16-0v
查了下关于494的资料  2脚电压高  还有就是6脚电压,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二六角电压高,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2脚49。5V?那还不把494给烧了啊,先把辅助电源检查一下,特别是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觉得是量错了   另外4脚 3.65   已经保护了

网友:
你把494  4脚短路到地 看是否可以启动

网友:
呵呵说错了4脚是4.95V

网友:
494的第6脚是振荡电路的其中一个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查查那个电阻,顺便查下5脚另一个振荡通过一个电容接地!
如果短接黑绿线,4脚没变化的话,先换个494看看,,4脚的电压是494内部出来的!

网友:
4脚有电压说明电路保护,电路保护的原因有多种,仔细查一下。

网友:
如果可以起动的话, 说明什么问题,  我手上有个电源, 有时碰一下, 1或4腳就可以起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