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路

楼主(2010-09-13):
不能保存时间,电池有电``求高人指点

网友:
跳帽电压正常吗

网友:
加焊或者换个电池座试下
几本上能解决问题,你试下

网友:
曾经看见过CPU导致不能保存时间的,先排除LS说的再换CPU吧

网友:
1.晶振起振不 2.南桥的COMS供电3VCC有没 3.RST跳线有高电平没。还要查其线路有没断线。到南桥没。。。这几方面查了差不多就能搞定了。。。。如果都没问题。。就换个BIOS。。BIOS坏了有时也无法保存。。

网友:
不保存时间是断市电后不保存 还是关机后不保存。如果是断市电不保存 那么你查查连接COMS的那个双二极管 或二极管是不损坏。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MOS电路中的三极管烧了,他经常烧的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三极管 是双二极管。

网友:
1:跳线帽是否跳错
2:电池座
3:二极管或是双二极管
4:14.318
5: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座子空焊,可能是CMOS电路漏电,
CMOS电路请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35&pid=1291079

网友:
基本上就是电池座的问题,我修过好几个都是一换就好

网友:
三级管在哪,量的出来?

网友:
电池座子 双二极管 和电容漏电!楼主跑跑线细心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