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

楼主(2010-09-13):
我的一台电脑上不了网了,显示的在连接可是连接了一天都没连接上,要嘛就是连接上了,打不开网页,反正就是上不了网,怎么回事啊,求教

网友:
有显示错误代码吗?上不了网原因很多的,包括网卡,网线,路由损坏,路由设置不正确什么的

网友:
还有的是IP地址要改下

网友:
什么都没显示啊,就是在一直连接

网友:
有可能网卡,网线,水晶头不良

网友:
新手吧!你的连接只是本地网关要想上网还得想办法把你电脑与INTERNET过网关来能用的
可通过拨号、设置地址等来连接怎样的网络!
还不懂就网上去了解下,简单着

网友:
我要的是答案不是废话,不知道的就不要回答了

晴空流星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换网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描述的问题过于简单,得一步一步的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上网的各项参数都的试一下

网友:
你重建一个宽带连接 或者把猫 或者路由重启一下  重新设置一下路由

网友:
重启路由/猫,重做水晶头,还有就是设置一下ip和DNS,还不行就ping包看看,或者路由复位,上面的事情都做了还不行的话就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我要的是答案不是废话,不知道的就不要回答了
引用 网友A:

lz,大家都是在各抒己见,希望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可能有些朋友说的简单了点,但至少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用,所以也请你尊重下大家的发言,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LZ看着就来火   妈,的都是帮你你*脏话*自己技术不行就算了  什么都不说清楚还来这丢丑

晴空流星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师兄息怒哈,大家都是来探讨问题的,给这lz提出来就好了,不要闹得不愉快了,呵呵

网友:
回复 创业电脑维修部 的帖子[/b你这态度还来询问,好意思!给你答案换人

网友:
先看看你的网卡驱动程序装上没有,还有在网络属性里查看有没有发送和接收数据,另外DNS错误也不能上网的

网友:
你是单机拨号  还是用的路由啊

网友(2010-11-15):
如果,硬件可以连上,可以杀杀毒试试

网友:
上不了网原因很多的,包括网卡,网线,路由损坏,设置不正确什么的,还有的是IP地址,你都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