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纯平显示器接收不了不急信号

楼主(2010-09-13):
此显示器开机有无信号输入的提示,接上信号线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请问这种问题该查哪里,越详细越好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量下VGA线到视放板通路是否正常。

网友:
线到尾板是插线的,我拿下来量了是好的,不知到是不是接触不良
一会换根线看看

网友:
尾板上的插VGA线的插座虚焊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场信号线断了

网友:
接上其他PC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