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和6531S两款笔记本都出现插电源,接口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0-09-13):
现接了HP 6530S和6531S两款笔记本,不开机,插适配器,电源接口片灯兰灯亮,黄灯闪烁,换了EC都不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下试....

网友:
  楼上说的,和北桥有关系吗?    与南桥有关系吧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南桥,一般这种情况南桥比较多

网友:
这两款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的机器问题是自动通电无显。大写灯闪五下。
我取下BIOS试过,和你的现象一样。你可以试试刷个BIOS

网友:
先测试电压出完了没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像东芝一样的闪灯码

网友:
这板 CPU有供电吗     北桥供电的1.2V电压有没现象有出来这两个少一个都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
我的HP 511也一样,接口处灯闪几下,就是不触发,有待机,换了KBC 1070 自动触发几次又不行了,可能是冲电心片的问题,把它一起换掉,等下订两个回来操,看它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