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显示器如何改高压?

楼主(2010-09-13):
一个LG 22显示器V, 高压坏了   ,电源板上没有12V电压 , 只有22V   5V  EN 3V  , 测试整个板最小也是17。5V  而且还在来回挑, 用12V通用高压条点不亮 ,闪下就灭 , 驱动板上面也没12V  要怎么改啊?
本人用电阻分压出来的13V  用来改高压也不行, 应该是有电压没电流。。  不换板 ,有什么秒办法吗?

网友:
用几个7812并联来取得12V,或别的电压模块取得12V,以前的贴子好多讲有这个问题,自已找一下

网友:
谁能详细说说啊  或发点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换板多好啊,,省得这么麻烦

网友:
就是换板啊!!改高压板,,22的,,没有12V供电,,楼主看看哪招能行得通,,估计7812是不行,,,并起来用,,稳定吗?

网友:
网上有 12V 电源转换板卖  不行在加个12V小电源板。

网友:
今天上午特意试了下   用3个LM7812并联 机器到是点亮了  就是7812严重发烫 ,快超过CPU温度了   好NB     而且我还给7812加了那么大的铝散热片

网友:
那位还有妙办法吗?

网友:
22液晶4根灯管需要多大电流?  3A的电源板够不?

网友:
前几个月有一台20寸的LG,高压供电是19V吧,我直接用12的高压板,用了三个月了没返修。

网友:
用12-20V的通用高压板,串一只2欧的10W电阻应该可以解决。或者用一个降压模块。不能用7812,功率太小,7812一般最大电流是1A,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