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入门DDR一代内存维修

楼主(2010-09-13):
学修一代内存15天了,从一开始的摸不到头绪到现在的能成功修复,合并.经历了许许多多,所以将自己的体会和思路写下来为一些新手自学维修时提供一定的思路
学习过程:
第一,首先要认识维修时所使用的工具和软件,可以参照贝贝版主的帖子【内存条维修技巧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9878&highlight=
第二,是测试DDR1内存所用主板型号865GV参照贝贝的【秘笈】专修点不亮电脑的内存---- 用软件维修DDR1代内存条所选用的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60-1-1.html
这里着重要强调一下测试不亮内存要用独立显卡,有些865GV的主板的内存槽是相反的,所以当用DIMM0放母条带不起点不亮的内存来的时候不防把母条和故障条的位置换一下
第三,工具软件我们都具备了,测试平台也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做呢,其实内存条坏了我们想修首先要知道哪个地方坏了,这就要用RST内存测试软件,这款软件能详细的告送你内存的某个位置坏了.没用过或者不懂的新手可以参照下面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022
修复内存后使用RST测试时一定要把RST各个选项测试完再去下结论修好没修好,其实新手一般比较容易放的错误就是循环两次后就觉着内存没问题了
第四,当测试出某个颗粒损坏时我们需要拆坏颗粒,具体的拆焊参展贝贝的【内存条维修技巧之二】 工具和软件的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85-1-1.html
里面详细的讲解了拆焊的方法以及金手指修补工艺,不过我觉着最重要的还是拆焊的温度,和吹颗粒的时间,我觉着温度一般在350度,风速2或3。吹颗粒尽量不要吹到芯片中间,吹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0秒
在贝贝的【内存条维修技巧之三】 典型故障检测分析和维修实例 帖子中一些内存的常见故障都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所以参照这个帖子一般的常见问题都能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t=%2B%B1%B4%B1%B4
第五,属于我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总结的经验
1.在更换颗粒或合并内存后,新手长犯得一个错误就是没清洗焊膏,或者用洗板水洗完后没干就接着插主板上去测试了这样往往会造成RST全红
2.吹坏颗粒的时候尽量用散热板盖住其他颗粒一面造成其他颗粒开焊,焊完后没有检查各个引脚连锡没连锡结果插到主板RST依旧全红
3.在吹颗粒或者焊颗粒的时候常常把焊盘给弄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吹的时候各个引脚锡还没都化开就用镊子往下取颗粒造成的,焊的时候烙铁向下的力太大把引脚压拖变形,导致引脚带着焊盘从PCB板上脱落,哎我因为搞掉焊盘毁掉N块PCB板了而且往往是快焊完的时候焊盘掉一大片,前功尽弃
4.关于飞线,我也是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不过从心里总是感觉不太保险
5.颗粒代换,由于我手里内存少所以基本上现在修好的内存都没有原装颗粒,总是找一些规格差不多的来代换,不过相同位数,相同容量不同频率的我代换过,挺稳定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代换的原则就是高的代换低的,低的不能代换高的现在比较常见的颗粒就是HY的参数表
6.关于颗粒老化这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除了用RST全部测试完后,我还要在电脑上开机6-7个小时去加载测试,论坛上大家都说JACK版的MEMTEST不错.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做出在DOS下的来.由于现在没有光驱,我也只能是在系统下用MEMT来测试,如果测试过程中出现了老化颗粒没二话直接换掉希望坛子里有人可以共享一下DOS版的MEMTEST来用用这样我就不用在去搞光驱了
7.关于SPD,自我总结只要位数一样,频率一样,容量一样的SPD是可以互换的,也可以互写入.
上面是我的最近学习的一些心得,希望能帮的上大家

我还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内存各个金手指已经颗粒各个引脚的关系参数,万用表测试内存的一些方法,都还有没有做过.不过我相信通过我不断的维修学习会提高自己.

HY内存编号详解

网友(点评):
适合DDR1的资料,DDR2 DDR3的就。。。

网友:
对了多看看摸摸写的基础原理,对合并内存和以后对故障的排除有很好的作用

网友:
一个新手能这样已经不错了。努力!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我要继续努力,像第2代内存进军

网友(点评):
DDR2你看那几个人这样大方把技术发出来。DDR1的都淘汰了。

网友:
支持你写适合新手的东西出来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
谢谢经验共享!新人感谢中!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维修过内存,不过好像维修过的DDR内存容易再坏,不知是不是颗粒老化的原故,反正用软件过了以后,用了几小时就卖出去了,不过感觉不太自信,有点怕再回来

网友:
非常有用的东东, 经常看看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