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何一插上交流电就烧保险啊

楼主(2010-09-13):
我昨天修了个电源,为何一插上交流电就烧保险啊,看到保险管是一样的,是不是其它地方有短路啊

网友:
当然是短路了,高压小心点啊,查桥,大电容,辅助电源开关管,主电源开关管

网友:
还是  找专业的搞好点

网友:
量下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极短路了  在保险处 串个60-100W灯泡 检查 整流管 大电容 辅助电源开关管,主电源开关管。

网友:
先用60W灯泡代替保险管,正常的时候是通电后灯泡瞬间亮一下然后变成微红,如果老是亮着就要检查下哪里短路

网友:
接100W灯泡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
桥式整流,开关管。用电阻挡测电阻值,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收获。

网友:
电源烧保险,一般都有短路的,要仔细测查清楚再上电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最好是找专业人员修理,以免出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全桥整流二级管,200V滤波电容。看是否短路

网友:
虽然保险换对了,,,但电路中还有严重短路呢,,你没有解决短路问题,,当然要爆保险了

网友:
全桥的事
看一下二极管了

网友:
严重短路,别换保险了,查过短路再说,否则还是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