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电路图:南桥+门电路

楼主(2010-09-13):
  触发电路图:南桥+门电路  来个高手讲解下这图要详细点的 谢谢!

网友:
首先,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时,A点(开关一端)经5V,R1上拉为高电平,7414为非门,B点为高电平,b也为高电平,三极管截止。当按下电源开关时,A点电压补拉低。此时在B点得到一个低电平。当松开手后,A点又变为高电平,同时,B点也被拉高,B点就得到一个高-低-高的触发信号。南桥就会把b点拉高在,三极管导通,由于三极管的E极接地,14脚的高电平就会被 拉低,电源开始工作。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不 是,画反了?

网友(点评):
正常啊,南桥输出高低平,三极管导通,拉低绿线

网友:
恩,我看到了,他的地线画上面了, 是正常的,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成熟的技术 告我我做事要认真 要有思路!!

楼主成熟的技术 告我我做事要认真 要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