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星P20无显示

楼主(2010-09-13):
诊断卡代码跑"00-83-25-R4-00-06".06时FRAME.TRDY.BUSY.灯都闪烁.开机电流就跳到1.30左右.代码跑时电流是在1.01.-1.20左右跳边,按道理应该屏亮了,可是外界跟内接都没显示,键盘也没反应,显卡重做过也一样,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BIOS刷过吗?查CPU供电稳定不,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这个是p4的笔记本,电流不高,正常应该在2a左右。建议先量量供电都出来没,主要是cpu供电

网友:
CPU有供电,CPU 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显卡的1.5V没电压,更换显卡供电I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