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当开机画面

楼主(2010-09-13):
三星R23当开机画面,三星标志刚出来就死机了,单板也一样,像这种问题不知道修那里,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和BIOS有关,再就外设比如键盘光驱等不良,这些还不行就有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就是说到三星LOGO出来就死机了。下面的进度条到4分之3就死机,偶尔可以跳过LOGO画面,但是也是死机掉了,键盘也没反应了

网友:
机器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看看啊

网友:
是啊,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故障现象一样的R23,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下桥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IBM开机卡LOGO的|__|_开机还有显卡报警声___加旱显卡OK`````

网友:
BIOS,南桥,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