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9-13):
请教一下,845主板的机子开机使用一会儿后,会自动重启,是什么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换个电源看,或者内存不稳定

网友A:
chnqzy
的帖子
可是我的电源和内存都换过,系统也重做过了,但是还是一样,有时要开机一会儿,可有时启动刚好,就重启,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主板、硬盘、都有可能出问题,逐个排除!

网友:
先软后硬,首先重做系统,其次排除散热的问题,再一个个排查硬件的问题。散热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外设硬件问题,散热问题,最后排除是主板问题在测主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法和大家差不多,先重做系统排出软件问题(换个版本试试),再排查散热,和外设连接硬件问题,最后动主板,不过,在下曾经遇见过及其相似的情况,开机后不一会儿重启,重做系统,换硬盘,换风扇都没用,最后把板子拆下来,用改刀开机,好了,结果是机箱上重启键的线路问题,巨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