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金河田ATX-320WB 正5V正常,绿接地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0-09-13):
本人是个新手,刚开始学修电源,这个电源已经拆腾我一晚上了,是被雷打坏的,初级已经修好了,现在正5V正常了,但绿接地还是不工作,那两个肖特二级管正常,TL494CN和339都已经换新的,光电耦合器也更换过,但还是不工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现在修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什么划不划得来的问题了,纯粹为了学习,在此请教各位高手,还有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求助

网友:
你应该量一下494电压正常不正常吧,还有主开关管换了没

网友:
测量TL494 8 脚和11脚的电压,无论待机,开机,电压应是一样的,不正常,检测外边接的两个三极管,一般为C1815或者C945,再就是检测13007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烧13007的话,一般会烧坏串接在13007 B极的很小的那两个电阻也要换啊!!
主要测494的,12脚供电待机时9V,开机时是16V左右,,13脚的5V,,,8脚和11脚都2.1V左右的推动!
当494的第4脚高于3.5V,。494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开关机 测量TL494 8 脚和11脚有高低电平 证明TL494CN和339是好的 问题出现在 主推动管 和主开关管电路。反之故障在494 339电路

网友:
我拆下TL494 8和11脚外边的那两个三级管是C3198,量了一下是好的,E13007-2两个拆下来量也是好的,目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顺便问一下,E13007-2如果真的坏了能不能用J13009-2代换。

网友:
终于搞定了,呵呵,谢谢各位高手指教,原来是有一个电阻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