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NT21M63S开机花一下灭了

楼主(2010-09-13):
TCL NT21M63S开机花一下灭了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屏供电短路了。保护了。还是先拆机看看是什么情况吧。你说得太不具体了。没办法回答啊。

网友:
保护电路保护了 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从亮一下就灭问题入手,有可能一个问题造成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场电路有问题,,,你这是CTR电视机,,,,

网友:
是由于场电路故障 引起的保护
这有电路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