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开机0.6A几秒断电。

楼主(2010-09-13):
联想F41M开机0.6A几秒断电。PU7 有SYSON信号有1.8V但无SUSP#信号。是南桥有问题吗。EC有换过不是同型号。但效果一样。所以没有再换回。
联想

网友:
查下内存和北桥电压

网友:
多跑这么跑拉EC什么南桥不大

网友:
才0.6A还没有到内存供电啊。无SUSP#信号很多电压都不会出啊。不知道这个信号出来要那些条见啊。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台机器,不知道楼主修的怎么样?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呀 没有的话加焊cpu供电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是一个芯片断路了。拆下芯片。SUSP#信号开机后为3.3V。电流上去。OK了。

网友:
小强一号
的帖子
问题找出来了。是一个芯片断路了。拆下芯片。SUSP#信号开机后为3.3V。电流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