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不开机

楼主(2010-09-13):
一块富士康G31的主板 ,我朋友拿过来说不开机,我加电开机诊断卡上好大的一个NO
量CPUVCORE,内存,PCI-E ,NB.SB各供电都正常,打阻值都正常,记得富士康喜欢座子虚焊
拿测试座测灯全亮没有虚焊点,北桥压了不起作用,RT9202工作正常,BIOS也刷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丢到一边,没搞了
今天等闲的时候再拿来看看,心想反正什么都试过了,就IO芯片没有换了,io是IT8712F-A
料板上多的是,拆了个换上,然后开机,哈哈哈居然跑码了~接上显示器拷机5分钟OK
  也不知道是原因导致的
哎~ 糊里糊涂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呵呵。一般供正常不跑码又刷了BIOS。还不行一般我也会先换IO。不过种板我修过是南桥虑焊的。和你说的问题一样,加焊后OK。

网友:
这样的主板开机电路是通过IO芯片的,建议楼主学习学习电路图,融会贯通

网友:
这个IO 控制加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是通电了而不开机  已经通电了CPU都工作了 我还跑开机电路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惭愧了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坏IO的很多!!!

网友:
我有一样的板,也是不开机,加焊南桥,换io,换北桥供电,终于修好了。

网友:
此开机电路时南桥+IO组合的。还有很多 南桥单独的,南桥和反相器
南桥和逻辑门  还有华硕的有个单独的复位芯片···之类的

网友:
楼主的本意是不跑码的,并不是不上电。好多人理解错。楼主换I/O好了也是正确的维修方法,因为I/O也是LPC总线的一部分。

网友:
主板不家电  却先刷BIOS  这思路  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刷BIOS后不行就肯定要换IO了!!!这是常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南桥一般是桥内部潮湿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得常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都已经标明了 不是不通电而是开机不跑码

网友:
  把I/O换了 在刷BISS啊  。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是g31哪个型号,我修的那个io是87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