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怪病

楼主(2010-09-14):
键盘惨病,一主板插键盘在系统不能用,在BIOS下只有上下左右键正常,其他键要按几下才反应一次,无解!

网友:
说明一下,键盘是好的,因为已换过很多个了。

网友:
查主板键盘供电,IO等

网友:
何不用usb的试试

网友:
IO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是品牌机就是BIOS 的问题了
不是品牌机就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查查那个数据线阻止正常不?

网友:
打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要是没有电压也不会上下左右键能用。

网友:
我想过是BIOS的问题,但是是个杂牌板,BIOS很难搞到,已经还给客人了,搞好也收不到几个钱。我主要是想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供电,拆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