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充电问题

楼主(2010-09-14):
联想旭日410M光电池或电源适配器开机都正常,光电池开机运行时一插可调电源电流到3.75A,电压降到14.5V,查不出那短路,急啊

网友:
带着电池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吗?我们的可调电源输出的是纯直流,而电源适配器是半波直流。有的机器用电源适配使用很正常,但插我们的电源就不行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yinyewei 的帖子先插电池在插可调电源电流到3.75A,电压降到14.5V好像有短路的地方、、可是就查不出哪里短路不过都可以正常开机、、进到系统看到是没有充电的、、用的是电池的供电、、可调电源没有起到作用、、、不过在系统把电池拔出来一样可以用、、拔出电池可调电源显示电流就正常啦!

网友:
回复 无锡易修 的帖子请问应该从哪个地方查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不差电池,是不是充电口有19v

网友:
是不是用的原装电源?

网友:
查一下供电切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适配器带着电池试了吗?我遇到过旭日150和昭阳E255的,就是用可调电源不能给电池充电,但是用适配器很正常!你没有适配器吗?为什么非用可调电源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保护隔离电路哪里的问题呀?  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大家好、、这么久没有告诉大家结果、、、最近比较忙、、笔记本修好啦!是充电IC8724有问题、、换了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