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G2110W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9-14):
带四条17的小灯管就行,用19的灯管带也是亮一 下就灭..证明原灯管没有问题.另外请教下INL837GL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查高压板供电滤波电容,换掉就好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行的话就用外置高压条换下吧!!!改下线就行了

网友:
通用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灯管也会这样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外接高压条返修很小,客户满意度高。

网友:
你量一下高压板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