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压时蓝屏

楼主(2010-09-14):
重装后解压时蓝屏,高手指点。

网友:
除了主板没换   其他的都换完了,但是主板进PE都正常

网友:
进BIOS设置硬盘模式,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兄为啥那么确定哇?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按照上面说的设置好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设置成什么模式啊,能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置成ATA模式或者IDE模式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问题!!解压过不了显卡!蓝屏重启!

网友:
南桥  o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