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问题

楼主(2010-09-14):
         这个月遇到这个问题是第二次了  此机 是雷打坏的了  上电电流在0。9左右  折网卡后  还是一样南桥  高温 直接换了一个南桥  上电 可以显了  高兴呀  装机  不显了 看电流是没有跑过内存  取下一条  还是一样 不显电流在0。65  不动了  再取一条 插在另一个槽显了  跳过0。65 就显了再插 取一 条内存还可以显 就是内存是好的 是有一条内存槽不能用   怎么插也一样  半过月前也遇到过个问题  有没有那位同行知道是怎么会事  请指点为什么会这样 是KB口下去的槽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槽子虚焊或者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打阻值是否正常 sa0 和sa1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个槽易出问题的

网友:
通病啊,在试试北桥吧。

网友:
    先焊槽子试下吧,从小问题到大问题修复

网友:
我修了好几台神舟换南桥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先打阻值试试看,

网友:
键盘口下面的槽是不是太脏了,清洗一下看看加焊一下

网友:
神州通病,建议加焊下槽子,不行再慎重考虑下北桥吧

网友:
是啊,先简单再复杂。。加焊内存槽试一下,说不准就好了

网友:
加焊槽子不行再做下北桥。

网友(2010-10-21):
哥们 北桥虚焊了 另外要看看 内存槽附近有没有跑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