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插外置喇叭就掉电

楼主(2010-09-14):
左量量,右量量,没有查出什么异常!不要怀疑喇叭本身,也不要怀疑音频接口。
掉电

网友:
插喇叭掉 插耳机呢 呵呵

网友:
喇叭插上响不?不出声音就掉?回不会是短路了电流大

网友:
是不是接口短路了啊 还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肯定用的是地滩货.漏电了吧.

网友:
在没确认之前任何都是被怀疑的对象。有可能是插上插口后导致插口短路所致。

网友:
功放换了吗

网友:
再仔细查一遍音频电路,肯定是不接喇叭该部分电路未工作,接上之后就工作了,说明这部分肯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