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不显示呀

楼主(2010-09-14):
我有一台长城19液晶,型号为Z96,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啥信号也没有,一直是黑屏。请问是哪儿坏了呀?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或者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高压部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啊!指示灯状态对吗?如果状态对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状态不对那就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自己以前没有学过家电维修,最好送修,不要发生危险。

网友:
问题要说清楚啊,指示灯的状态说一下啊,各处电压也说一下,量一下才知道,只说现象是不行的,一种现象可能有很多种故障

网友:
如果在强光下能下到图像就是高压板跟灯管,看不到就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