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电容爆浆解决!

楼主(2010-09-14):
故障现象:最近一个朋友的电脑出了问题,系统只能安全模式启动,但便过一会就死机,他说最近常出这种情况!
  分析解决:据本人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种随时间加重的故障,一般都应该与硬件性能下降有关,特别是电解电容。打开机箱,取下显卡,清除掉不多的灰尘,发现该机器用的是一块小影霸GeForce MX5200(64MB)显卡,几只大容量电解电容顶部都有不同程度的鼓胀。显卡电容爆浆怎么办?仔细查看,发现其中一个电容的底部已经与PCB板形成一定间隙,引脚端的封装橡胶向外鼓出,有三个电容的顶部防爆切口中有少量黄褐色晶状物,是流出的电解液。几只电解电容的参数都是1000μF/10V。虽然显卡上的相关电路工作在10V电压下,但厂商只使用10V耐压的电解电容,显得“不够大气”。看来必须更换这几只电解电容。由于PCB板是双面的,电容背面板上铜箔走线十分细密,如果直接焊接,很可能弄坏显卡。为此笔者推荐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事先用纸笔记下电容的参数和极性。
  第二步:再用小型的一字螺丝刀插入电解电容顶部的缝隙中,稍稍旋转即可钻穿电容的铝制外壳。
  第三步:再用剪刀把电容剪开,再拆除电解体纸卷,可见电容两引线。利用这两根引线,焊接上新的电容。
  本人用拆下来的红宝石2200μF/25V电阻(容量和耐压适当加大,有利于电路性能和寿命的提高)。如果没有小体积电容,也没关系,可将问题电容逐一加适当的引线进行更换,再用热熔胶或双面胶把电容横着粘到板上,显卡也可得到修复。上述维修方法适用于电脑中的各种板卡,不会损伤到PCB板,也比较容易操作。

网友:
换个电容用的着这么麻烦吗?直接拿烙铁取掉,还没见过取电容能取出问题的

网友:
是有点小题大作,换电容再简单不过了。要是换个电容也把PCB弄坏,也就别干维修这行了。

网友:
这是外行人的才那么做的

网友:
换个不就结了。哈

网友:
换电容也这么高难度?

网友:
换电容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换个电容也要那么麻烦啊~~~~~~~~

网友:
这么怕换个固态不就成了。

网友:
遇得到哟。用得着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太小提大作的,没见过换个电容搞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