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160充电部分图纸

楼主(2010-09-14):
求联想Y160充电部分图纸,已经下了个 V32 Y160 E200的好象没有充电部份,

网友:
可以非常肯定论坛有。因为就是我传上去的

网友:
左下角不是吗

网友:
那是方块图呀,你看BATTERY CHARGER方块上无页码,全文都找不到PCHGOUT。

网友:
不在主板图纸上 在D/D Board上

网友:
两位老大,我看过"老计"发上的来图纸,的确没供电部份.

网友:
充电芯片是MAX1772,图纸上的确没有。现在测得1脚无电源,电源在一个标16的MOS管或三极管断开,这个管子一个脚为0V连在1772的1脚。另外两脚分别为17V和19

网友:
在小板上面

s485L DD_v01.pdf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 还有电池电量检测 一般是用i2c来通讯的

网友:
好了是BIN1控制的Q15坏了,U35检测不到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