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0-09-14):
技嘉945G主板....开机BIOS自检正常,但一进系统滚动条时黑屏,重装了N次系统,每次都是装完系统时可以进XP桌面,但是到装完显卡驱动时就黑屏了,在开机进入滚动条时黑屏,怀疑是加载显卡驱动时就黑屏了,据客户反应此板是在一次安装独立显卡时,显卡散热风扇没转,用了半小时死机,在次开机就这样了    用主板的集成显卡问题也一样

网友:
先安全模式下运行下,排除硬件问题,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但集显应该是可以的啊。不行换个系统盘

网友:
在安全模式没事。。。继续求助系统盘都换了N张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驱动没装对,要是风扇没转显卡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显卡驱动肯定装对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啊!!!排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排除软件问题后,北桥八成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换别的机子上试了,没问题........

网友:
而且此机一直用这显卡,就是因为风扇造成一次死机后,这主板就出这问题....

网友:
黑屏后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元件发热

网友:
桥的问题 你看看显卡插槽边是的供电MOS是不是发热。

网友:
昨天闲的没事,从别的机子拆了赛扬D3.06的U安装后,竟然好了.............原来用的E2200的U...难道是U有问题,把原来的U放在别板子又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