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有时候开机不亮

楼主(2010-09-14):
hp nc6000 有时候开机不亮,拆开重新装上亮了,一周后又不亮了,再拆再装还是这样。请高手帮忙找找是啥地方虚焊,nc6000通病在哪个部分。

网友:
亮了之后先别让客户拿走,这种机器很难搞,放在店里慢慢测

网友:
显卡、CPU供电、电源板

网友:
基本上CPU供电芯片的虚焊问题,重新加焊一下 ,就OK了。。。。99%

网友:
ADP3205愿意坏,北桥特别易虚焊

网友:
  这机器过来 都是 秒杀 的~!CPU供电 芯片虚汗了。

网友:
  NC6000通病就是CPU供电容易虑焊,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