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怪问题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14):
昨天拿来一V2000本子,英特尔独显,来的时候发屏,拆机后用返修台回焊下显卡, 未装机前试机显示正常,装好后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没办法又拆下了,怎么都开不了机,用示波器测晶振无波,但反复测几次可以开机,尔后几次开机都正常,但一冷机就开不 了,一动晶振有时又正常开机显示,晕,主机没焊掉什么东西,显卡在次加焊,晶振换了一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rtcrst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做以前都是好的,南桥和晶振电容应该都是好的,维修的时候只是做了下显卡,会不会因为显卡在回焊过程中温度过高把显卡造成漏电或轻微损坏呢,有遇到这种现晚象的师傅没,指示下,谢谢,(以前修过其他主板做显卡没做好时开机时不开机,以前动COMS放电可以开机,关机后又开不了!拆掉显卡后开机一直正常,但后来换了主板,那块主板没修,所以没结果)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的,不开机,如待机正常,你可以根据时序查查看,应该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请教一下?   rtcrst滤波电容  是连晶振的电容吗?

网友:
rtcrst应该是复位信号,

网友:
已经维修好,南桥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怎么会影响到南桥呢,不是太奇怪了?

网友:
有很多同行都是加焊的时候没注意好防护造成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不要大意了啊

网友:
我想可能是底部温度太高造成的,这个板子我修了两天,修的确实有点郁闷,把显卡拆了也不行,只要加热下主板就可以正常开机,但冷机不行,最后加焊南桥试机两天没问题今天拿走了11

网友:
典型的南桥故障之一。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就是南桥吧

网友:
做显卡时把南桥烤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