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 ACER5050 更换南桥 惭愧极点 希望大家注意

楼主(2010-09-14):
接同行一台ACER5050 不开机 不触发 测开机条件全部符合,决定加焊南桥,加焊南京开机显示 找不到硬盘 拔了重新做 故障与旧 更换南桥 找到硬盘 可惜是乱吗(测试桥) 那个知道IXP460的桥温度非常要求高 上部温度200-210 我失误全部是230 导致挂了桥。惭愧啊!
不开机
不触发
硬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啊,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就不会范这种错误了,呵呵

网友:
经验来得及时啊我现在有台机器换了2个桥都挂了原来是和你出了一样的问题 多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
对ATI VIA SIS的桥我基本都是靠下部加热的

网友:
像不熟的桥就应该看着锡球融化,或者看旁边的元器件融化会比较好点

网友:
这种板子是AMD的,,真的好烂好烂
SB460 不用想了。直接换掉。这种桥坏的很诡异...有一次还可以引导进pe,不进系统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