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1 如何识别是哪个代工厂代工的,比如方达啊,仁宝啊,经常听到高手们说是什么广达代工的, 或仁宝的
,可小弟不知道怎么区分。
2 我们修
笔记本
时经常碰到保护隔离出问题,如果量公共点没短路,可以把保护隔离的下管DS极直接用线连起让其直接导通,这样修复能行吗?
笔记本

网友:
2.不用电池的话没问题。

网友:
如何区分代工厂商
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厂商代码,我主要以板号区分

网友:
无边思绪
的帖子

网友:
我是刚来的
的帖子
无边才师你说不用电池没关系,意思就是说如果用电池这样直接连线就不行,可以和我说说其中的道理吗,为什么用电池这方法就不行,我看了下保护隔离电路,感觉好像和电池有无没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