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0-09-14):
电脑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用手摸南桥热。 用软件检测主板温度72°。 关机等南桥冷却在开机检测还是72°。  一般南桥热会导致电脑死机啊。 没有关机的现象啊。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CPU  和电源也换了。

网友:
可能中毒了,先杀毒吧

网友:
换cpu风扇了没?

网友:
南桥热 可能自动开机 也可能自动关机··    南桥好像就负责这个的··

网友:
换cpu风扇吧!

网友:
查下网卡是否好的,短路也会导致南桥发烫死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高如果用手摸实际温度没这么高的话,那么可能是BIOS出问题,可能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CPU的散热风扇试 一试

网友:
用手摸看有没有其它地方烫手了

网友:
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南桥热应该和南桥附近的供电原件有关,或者说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