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声音问题

楼主(2010-09-14):
一台IBM T43,外接音箱可以发出声音,但声音小.如果不外接音箱,笔记本听不到声音.是喇叭坏了吗??

网友:
不一定啊,  有可能声卡,功放。或接口

网友:
  应该不是喇叭坏吧,查一下声卡旁边的电容吧

网友:
应该在喇叭外面贴个海绵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官网下载一个热键驱动安装上,然后用热键调大声音,我遇到过

网友:
T4的料多,何不换个嗽试试

网友:
震动引起杂音,你看看好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