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需要刷显卡BIOS?

楼主(2010-09-14):
修显卡好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刷过BIOS。
有点好奇,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
1  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bios程序是被病毒感染了吗
?)
2  刷BIOS在显卡维修中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网友:
BIOS损坏的几率还是有那么大。 一般修到点不亮显卡的时候。总线  供电 时钟 DAC电路正常后。 用PCI显卡 进去看有没有抓到BIOS  如果没有的话  刷个bios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用PCI显卡 进去看有没有抓到BIOS ? 机子上装2个显卡?

网友(点评):
是有两个显卡

网友:
一般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查一张你的故障显卡。
PCI 插槽 插PCI显卡。 用PCI显卡进DOS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多谢指教,还有疑问!!进DOS后,怎么看有没有抓到BIOS?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NVFLASH 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太感谢了,明天研究研究。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你在显卡维修板块里面找找那个软件。

网友:
在DOS下用NVFLASH -C命令查看显卡核心和BIOS。

网友(点评):
多谢版主凌驾!!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用咱们基地的维护盘可以进d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过基地的维护光盘。  我是用的我U盘里面的PE系统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