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寻找TCL本本纽扣电池

楼主(2010-09-14):
各位大虾,我找不到TCL T620笔记本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所以拍照上来,请大家帮忙找找。谢谢。

网友:
在电源接口的小板上

网友:
是绿色的这个吗?

网友:
大哥,你还是维修笔记本的吗!!!

网友:
不是,学校老师。

网友:
连个电池都找不到,搞屁啊

网友:
被你雷到了

网友:
只要告诉我,是不是那个绿色的就行了。

网友:
我怀疑你能不能把电脑装回去,另外你如果想象台机那样破BIOS密码的话,拆电池是没用的

网友:
是绿色的那个
ps:人家只是问下电池在哪里?又没说是做维修的,你们好心告诉人家不就行了,还用得着冷嘲热讽了?

网友:
就是绿色的那个,上面写的有字

网友:
就是的。告诉他不就完了吗。你们从生下就什么都会吗。

就是那个绿色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不是维修电脑的,我是老师,仅此而已。这个电池好像是用2V电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及楼下几位大虾。

网友:
NI-MH,是镍氢电池,单节1.2V,2节串就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