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GPU时,怎样保护GPU上的贴片电容不让它们掉下来?

楼主(2010-09-14):
BGA拆GPU时,由于高温和热风经常把GPU上的贴片电容吹几个下来,很烦恼。

1    GPU上的贴片电容有什么作用,少几个有没有事?
2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们掉下来?

网友:
不知道 呵呵 因为我以前都是  取芯片的时候不小心 弄掉的  直接吹掉的没有碰到过 看看你的设备可不可以微调一下  要是用风枪 那就是你的风开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悬壶遨四海 的帖子多谢关注!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点,别用镊子碰到,芯片拿下来后要轻放 至于电容掉了,不太清楚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不掉为好

网友:
取GPU的时候不要动到别的东西,用风枪时风速不要太大。

网友:
电容掉了肯定有影响、最好是风速、温度、距离各方面多注意、多练练手找到最佳方案。

网友:
回复 顿顿吃米饭 的帖子感觉你说的对,我用吸盘吸下来时都是望桌子上一扔

网友:
其实,GPU上的小电容掉几个是没关系的,呵呵,因为我试得多了,照样正常

网友:
风速调小吹,一般取的时候轻点别动到它是不会自己掉下来的

网友:
风小点,温度高一些,取芯片时小心点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