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9-14):
手头接了台联想本 据说是换过屏  现在从开机开始屏每隔2秒左右就上晃一下  下晃一下 特别规律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哎.....

网友:
LG的屏吗?如果是,那还怀疑什么?

网友:
我干了一年专业维修本本 现在沦为业余了  呵呵哎...

网友:
擦擦排线 换个屏试一下 一般绝对搞定

网友:
   现在LG的屏特别容易出问题,尤是HP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