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办CPU供电0.2左右

楼主(2010-09-14):
CPU供电管在上了CPU过后下管2,3脚阻值很小,但不为0。
能启动,有电源好信号。
点亮过后10秒CPU都没温度。判断其未工作。

现在自己的思路是:CPU没工作,应该是供电问题。
                 然后自己就没然后了。。。。求助各位大哥。解决后放本公司女会计靓照一张!你们懂的

网友:
换IC试下啊

网友:
测下CPU供电块  看那个供电块漏电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LZ.测场管的对地阻值,要空载测,不要上U或者假负载测,.祢上U当然会把阻值拉低,是正常的,只人穿载测量时,阻值没对地就行了,CPU不工作,先测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后,在查CPU的工作条件.   解决后放本公司女会计靓照一张!

网友:
cpu供电IC检测了没 cpu工作的几个条件都有吗 。

网友:
这问题还没解决.
内存供电
南桥供电都好
北桥有0.9V有.3.3  2,5V

准备有空吹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明天找机会上会计照片.

网友:
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
写上供电芯片的型号,主板芯片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能点亮 过后不亮无电压,可能是桥空焊,桥空焊也会引起CPU无供电的

网友:
cpu 供电只有0.2V,肯定不会工作的,查下CPU供电块的工作条件,还有1.2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