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黑屏问题

楼主(2010-09-14):
      连续碰到两台HP520黑屏外接正常的问题,希望能给大家有点帮助!
      第一台我也是按惯性思维,先打开准备查查屏供电,高压或排线等。但我打开时开机屏亮了,郁闷还没动手怎么就亮了,考虑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于是把线都拔插了一遍就装回去了,上好螺丝开机。倒!又黑了。再打开开机盖板,开机又亮了。再装上盖板不上螺丝也能亮,那肯定是螺丝跟哪个地方碰到了,一个一个试终于发现中间一个螺丝上去就不亮了。本想这个螺丝不上算了,但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还是把主板拆下查查这个螺丝孔的周边,也没什么发现,于是干脆在孔周围都贴上绝缘胶布,再装起来,上好螺丝!OK啦!收钱!
       第二台如法炮制!

网友:
真的没有搞懂这个原理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插座问题,你试试加焊插座呢。

网友:
这样修法会不稳定,没有查到真正原因,说不好客户几天又回来。

网友:
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应该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不知是不是那里的原因。先弄一下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有可能是装机的问题。那样修好机器也不稳定啊!要反复的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