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留在主板LOGO

楼主(2010-09-14):
开机停留在主板LOGO  V星主板,,  按TAB按键 显示硬件的 信息  然后就不能动了
按DELETE的话 是 没反应的  进入不了BIOS   以前 拔出内存重装一下就可以 现在不行了

昨天  拔掉电池 又可以     用了几天  要到拔硬盘             现在又不行了。。。到底是 什么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内存
硬盘
都换一下

网友:
拨掉硬盘和光驱线看看。。如果硬盘和光驱有问题,会自检不过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板子,后来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