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DISKGMAN检测硬盘时提示Bad INT13 COMMAND错误如何办?

楼主(2010-09-14):
接客户一个三星80G硬盘,盘号SP0802N,能顺利接上机子,BIOS也能认出,但是分区错误,用坏道检测时提示如标题所示内容!如何解决,求助中!!!谢谢!

网友:
INT 13H    软、硬盘控制器复位
  此功能复位磁盘(软盘和硬盘)控制器板和磁盘驱动器,它在磁盘控制器
芯片上完成复位操场作并在磁盘进行所需的操作之前做一系列用于磁盘校准的
磁盘操作。
  当磁盘I/O功能调用出现错误时,需要调用此功能,此刻复位功能将使BIOS
象该磁盘重新插入一样检查驱动器中磁盘状态,并将磁头校准使之在应该在的
位置上。
在一些格式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的应该是硬盘的引导坏掉了,只能开盘,或更换

网友(点评):
如何修呢!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你旁边有修硬盘的店吗,问问他们,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
先PC3000试一下

网友:
这个样子估计没的救了  还是换了吧

网友(2013-03-02):
硬盘我们这边都不搞。也不会搞。一坏就让客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