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17寸 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9-14):
我有个17寸 液晶显示器5V和12V电压不稳,5V电压在4.3V--5.1V之间 , 12V是12.5V--12.8V 电压稳不起,
拿来想象是不通电时电源芯片坏,没发现其它坏元件,换203d6上去有点输出就是不能稳压,原来芯片也是203D6。203d6的6脚为供电脚,这脚电压也稳不起由5V---9V变8脚为启动电压335V ,光耦431 我换过还是那样电压稳不起。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求助中 急!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芯片供电角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那电容是换过的了,我连后面的5V和12V电容也换了的

网友:
你说的那电容是换过的了,我连后面的5V和12V电容也换了的还有谁有高招

网友:
查一下电流检测和RT脚的电阻。

网友:
6脚供电电路,还有5V整流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