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9-14):
小弟的本本LCD坏了,现象见下图。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故障呢?要如何维修?谢谢了。

网友:
换屏吧··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或者其它问题?换个屏太贵了

网友:
哥们你这机器是旭日125的吗?是的话,显卡挂了,你加焊一下可好!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你换根屏线

网友:
这种情况先连台好的显示器试下 笔记本显卡有问题没先。没问题就拆了换下屏线。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笔记本显卡或主板的问题了。都没问题的话 那不幸运了屏保险断了或者屏电路和屏那坏了。就直接换屏了。先简单后复杂的修。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接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那就是显卡挂了,如果正常,那就是屏或屏线的问题了,拆开动动屏线,看是否显示正常,还不好就找个屏试了

网友:
没换个驱动板试试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一下,主板和显卡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