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手摸io就开机

楼主(2010-09-14):
映泰nf4-a9a,问题:通电不上电摸io开机。开机脚上有4.8v,认为io虚焊,加焊io问题一样。接着更换io(8712f-a),问题还是一样。然后加焊桥(单桥),还是一样,nf4桥虚焊的较多,取下来重做,还是一样,无语。没办法查电路,8712  的75脚接开机脚,结果电压只有1.8v,明显不正常。跑线发现经过一个330的电阻,量电阻不坏,检查发现75脚下边有点生锈处理生锈发现75脚到电阻已经不通,接根飞线通电开机跑码正常,修复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摸一下io就开机了呢?修复以后再摸就不开啦。

网友:
应该是IO的那个引脚和焊点没有接触好的缘故

网友:
人体本身就带有静电,用手摸的话,就等于是手上的静电加在IO引脚上,莪的思路是这样的呵,.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思路就清析了,

网友:
看来现在都流行“乱摸”修机大法嘛

网友:
用手引发的跳变·· 哈哈哈哈···

网友:
摸是最基本的维修方法  既简单又实用

网友:
学习了。 心细还是能修好一些板的。。。

网友:
手摸法确实好使,还有有时候表笔点在那个地方,也可以继续跑马。。。。

网友:
听说过用手摸晶振的开机,摸IO也能开机,又知道一个了,呵呵

网友:
你这个正常,有次我摸显卡散热片也能开机。

网友(2010-10-17):
我也碰到过手摸IO开机的!!

网友:
我搞过好多845的杂牌的也是手摸32.768 就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这方法还真有点效果 哦

网友:
呵呵 今天就接到一块一插电源插座诊断卡上5V灯就亮,但是短接开机排针也不亮,强制开机也开不了的。

网友:
楼主的摸功着实了得!佩服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很多板子用表笔划一下IO引脚可以开机的

网友:
手摸也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
謝謝分享又學到東西了 細心很關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