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的信号

楼主(2010-09-14):
看了无边大师的那个实例我弄不懂那个ACIN的是哪一个地方发出的,在南桥的也是发出还有那个PU8A也发出,只有KB那是输入的,我对上电的信号也不是很了解,望前辈指教

网友:
pu8运算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南桥也是输出的呢?
谁能说说不开机要测的信号有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的板号是多少?我看下图纸,一起研究下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下 可能是楼主基础差一点 也可能是我没讲清楚 楼主知道运算放大器吗

网友:
要多潜水呀

网友:
是pu8输出的

网友:
  学习的资料是 汗牛充栋啊 能不能学进去而已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3204-1-1.html

网友:
现在不是少资料应该是少方法!

网友:
基础一定要好
做维修

网友:
PU8正相输入端比反相端电压高1脚就输出高电平,反之就输出低电平,ACIN就是这里产生的呀

网友:
可能你的疑问是为什么南桥那里有个ACIN信号箭头也是向外的,我的理解是那里接了个二极管,而且有个+3ALW上拉,当ACIN信号正常时,该电压能为南桥提供正常的上拉电压,当ACIN电压为低时,也就是ACIN信号不正常时,这个+3ALW要通过二极管被拉低。所以南桥这个ACIN并不是南桥发出的,而是这个引脚是否有电压是受ACIN这个信号所控制。
个人理解,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多看书多看图,多修机时间长了就懂了,这个急不来的,我以前和你一样,而且还没有人教我呢

网友:
2010-09-16_164确实,我有时也很为分析箭头方向和和信号发出接收感到困惑,象现在这个图又有另外一个不理解: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并联,好像这个电阻是0欧的,那分析时就不用考虑这个二极管,把它作为直通就行了,那这个二极管设计在此是什么作用呢?还是这个电阻并不是0欧呢?请哪位帮解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 这么多人就你的答案是我最想要的